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高手推荐一款ECO用的无刷和电调

楼主(2007-01-14):
原来540感觉越来越慢了,想上无刷,电还能用原来的7。2V的NIMH
电池
组吗?请高手赐教啦!

网友A:
随便 25A可以了吧!7节电!

网友B:
电调可以选用好盈的80A的,做工很不错。也可以选用其他便宜的80A或80A以上的电调。
电机用B2848~60的都可以,KV3500~4000这个范围,品牌嘛就根据你的荷包来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