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普利马3S EPP飞机的动力配置

楼主(2007-01-14):
普利马3S实测重量:EPP机体部分全重155克,起落架、拉杆、舵角、魔术贴等全套附件28克其他配置如下:
老雷的2208KV1200无刷+3个镀金公插+十字安装架+浆保护器+GWS9050直驱浆、橡筋=51克
好盈12A电调(BEC2A的那款)+3个镀金母插+T型电源接头=18。5克
FUTABA 156接收机+晶体=12克
ESKY8克舵机4只+延长线=37克
在组装中严格控制胶水用量,装好后全机重量并未增加多少,实测为307克
用猎鹰王11。1V1000MAH15C锂电(85克)起飞重量为392克,
在选用电机时,着实费了一番脑筋,手头有2212KV930电机和2208KV1200电机,用2212电机当然拉力没问题,但重了15克,这款加强版的普利马本来就不轻,这15克的重量可不能小看,抱着减重第一,试试看的心理,上了2208,试飞结果令人满意,一半油门多一点吊机,吊机电流6。5A,拉力足以胜任3D飞行,一个起落8分钟下来,电机仅温温的,下一步计划用850MAH11。1V锂电,再减重20克,相信会进一步提升飞行性能。
另外发现,无刷电机冬天与夏天发热温度差别巨大,这个2208能否承受夏天酷热环镜的考验还不得而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利马3S实测重量:EPP机体部分全重155克,起落架、拉杆、舵角、魔术贴等全套附件28克其他配置如下:
老雷的2208KV1200无刷+3个镀金公插+十字安装架+浆保护器+GWS9050直驱浆、橡筋=51克
好盈12A电调(BEC2A的 ...

这架EPP 3D,如果做为比赛用,上面的配置建议配600mAh 15C 3S 锂电池组足够用了,可以连续吊鸡5分钟左右了。另外建议取消用香蕉插,一起可以减轻40克左右的重量,起飞重量可以控制在350克以下,整机的飞行性能要在好一些!!!

2S可以用A2212  1400KV 电机,800-1000mAh 15C 7.4V锂电池组,GWS9050浆,输出的动力和上面的是差不多的。起飞重量也是差不多的了。就是夏天飞行你也不会有电机热的感觉!

网友:
2208 吊机问题不大,就是爆发力就差些

网友:
感觉你这飞机太重了点。。。
80多g的电池,也太重了。。一般40g左右的电池,另外,金插绝对不要,t头也不要,用jst或者kl插头,用1个9g舵机(副翼),2个5g舵机(gws或者futaba,杂牌的5g,力量太小),如果有条件的话,电调和电机的线,都要换细的。。
电机安装架最好用木片自己做一个,延长线最好也自己做,可以省好几g,这个级别的电机,就得玩命的减重

网友:
好向重了

楼主:
EPP飞机的重量不可以用KT机的标准来衡量哦

有很多模友反应EPP飞机飞起来很“肉”,不好飞,其实是飞机过分强调减重,导至机体强度不够。这架EPP机子用了许多碳纤片加强,是有其道理的。以其900MM的机体尺寸,近22平方分米的翼面积,加上有翼型的机翼,做到这个重量比较正常。飞3A动作准确、利索,飞行性能不是KT机可比的。当然如果单纯追求吊机时的那种漂浮感,还是选轻一些的KT机比较合适。

楼主:
中午把连接电机电调的香蕉头拆了

拆下三对镀金香蕉公母插头,剪去多余的连线,改用电机直接焊电调,称一下,呵呵,减去7克重量

网友:
直接连比较好~ 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很多模友反应EPP飞机飞起来很“肉”,不好飞,其实是飞机过分强调减重,导至机体强度不够。这架EPP机子用了许多碳纤片加强,是有其道理的。以其900MM的机体尺寸,近22平方分米的翼面积,加上有翼型的机翼,做 ...

没用kt的来衡量,用的是轻木,于金燕子mm做的比较。。
总的来说,金燕子mm我们这边装出来,用600mah 15c 11.1v的电池,起飞重量是290g,推力是700g左右
你这套配置,也就是500g左右的推力吧?300多g的起飞重量。。应该是f3p规定动作的练习飞机,如果是做室内自由动作的话,epp的这个重量,还是大了太多了

楼主:
普利马的重量确实不轻,但综合其飞行性能,这个重量应该比较合理

引用 网友A:

没用kt的来衡量,用的是轻木,于金燕子mm做的比较。。
总的来说,金燕子mm我们这边装出来,用600mah 15c 11.1v的电池,起飞重量是290g,推力是700g左右
你这套配置,也就是500g左右的推力吧?300多g的起飞重 ...

从最早出的德国蒙皮版的金燕子,到后来的国产蒙皮版金燕子,到缩小版的金燕子MM,以及现在的普利马EPP,这几款机子我都飞过,都是好机.
如果光衡量重量,做的最好的是德国蒙皮版的金燕子.一米翼展,32平方的翼面积,空机+附件重量169克,起飞重量可以很轻松地控制在400克以下,翼载荷13克不到,低速性能超一流;后来的国产蒙皮版金燕子机体用料有所加强,空机+附件重量达到210克,也不算重,金燕子MM空机+附件重量在140克左右(记不太清楚),翼面积22平方分米,性能与金燕子相近,但滚转更灵活;相比以上三架燕子轻木机,普利马的翼载荷会大些,但飞行风格完全不同,三款燕子机侧重3D飞行和低速性能,普利马侧是一款3A\3D兼容机,速度快,动作灵活,同时兼顾3D性能,即能在室内飞行,在户外小风天也能飞行,但如果只考虑室内飞行,其实北西的另一款"银河"更合适,但银河对户外气流过于敏感,过轻的重量对户外飞行不见得是好事.
另外,2208KV1200+9050直驱浆在3S锂电环境下厂家标称有600克拉力,实际拉力没测过,装在这架普利马上,在实地飞行中,这个配置已能轻松完成侧飞筋斗动作

楼主:
已进600MAH11.1V15C锂电,等到货时装机测试

网友:
------------------------------------------------------------------------------------------------------------------------------------------------------------------------------------------
炸机进行中,雷鸟继续收,Q我吧442574856
求购1/10越野车胎(后胎数套)
求购1/8田宫平跑车胎(轮胎直经88mm,超10车标准)

网友:
高手对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