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节尾桨平衡?

楼主(2007-01-15):
如题

网友A:
尾桨也会双桨?

网友B:
当然会啦.尾桨夹变形或尾轴变形都会造成双桨的.要细心调效.一定消除.还有尾桨擦过地面后要及时修挫这样JJ才能已最好姿态完成动作啦...

楼主:
有无具体调节方法?

网友C(2008-02-15):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6657&highlight=%CE%B2%BD%B0%C6%BD%BA%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