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鳥是不是在快沒電的晚侯, 機是不受控的?

楼主(2007-01-15):
當機快沒電的時候, 主電機會不停的轉,直到沒電為止, 你們的是不是一樣? 我的是2代!!

网友A:
接收问题?

网友B:
不是这样的,快没电的时候只是主电机转速慢了,其他的什么都能控制,包括让主电机停转

楼主:
是轉速慢了, 但關不了油門!! 可能真的是接受式混控壞了

网友C:
我有一台机也是这样,不知道怎么了

网友D:
我有2抬这样

楼主:
不知新的四代有沒有改善了!

网友C:
旧机器好象有这个问题

网友E:
低压保护,是切断电源的阿

网友F:
我的电直没有这个问题,只是飞不起来了。

网友G:
我的是快没电事,有点不受控的感觉,没有那么严重啊。
油门是可控的

网友H:
没电应该是不转的吧?

网友I: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个人感觉雷鸟的电子部分保护还是很不错的,油门不到低,低电压保护做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