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磨床

楼主(2007-01-15):
我想加工一块铝板,要求超级平面,用来做调车台,有朋友会做么???

网友A:
超级平面?有多大啊?如果太大的话,加工费可能很贵哦!
不如找一块优质玻璃,再做一个水泥台面,趁水泥没干时将玻璃粘上,强度一定不比铝板差!如果不信,可先找一块普通玻璃试一试,等水泥干后,你用铁锤敲一敲看看强度如何?

网友B:
找三个一样大的铝板对研,再刮削,再研磨,这是及古老又现代的精密加工方法,看看钳工书把,现代的最后精密加工也里离不开这种加工

网友C:
铝板磨床不好磨的砂轮要裂了(具体怎么会裂就不说了呵呵)要真的用铝只有研磨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