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舵机如何改造直流电机?

楼主(2007-01-15):
目前需要一款扭矩大,体积小的直流电机,希望能用现有的舵机改造.不知道如何改装才可以呢?有经验的朋友帮忙看看.

网友:
舵机电机的扭矩不大,要加减速来增加扭矩,

网友:
不要改了麻烦 也不现实
干脆买个大扭力的

网友:
你是想用舵机作低速大扭矩电机,用舵机作减速可行的。
去掉电路板,去掉电位器,去掉限位装置,引出电机线,就行了

网友A:
主要驱动桥要换掉。不是你改了电机,电路板就会烧了。
你把驱动桥输出的信号通过MOS管做一个桥再驱动一个540电机。绝对高速,大扭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明白,画张图标一下呗!

网友(2007-11-21):
引用 网友A:
主要驱动桥要换掉。不是你改了电机,电路板就会烧了。
你把驱动桥输出的信号通过MOS管做一个桥再驱动一个540电机。绝对高速,大扭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驱动桥要换掉。不是你改了电机,电路板就会烧了。
你把驱动桥输出的信号通过MOS管做一个桥再驱动一个540电机。绝对高速,大扭力。

能不能画个简图给我看看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