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M 的3个舵机该如何连接啊,jj是688,一个反的三角

楼主(2007-01-15):
本来有个60号机的,结果买的688的那3个摆臂刚好和我的60号是相反的,不知道该如何连线了,
或者联线的原则是什么,谢谢

网友A:
用的什么接收?

网友A:
以前用的futaba,现在记不大清了,从机尾往机头方向看应该是左边的舵机接6,后边的舵机接2,右边的舵机接1,陀螺仪的感度接5。如果不对就把左边和右边的舵机通道对调,可能记混了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那3个舵机各是控制哪个通道的,现在我的十字盘那3个120度分开连杆,2个平行在前面,一个在后面,刚好和我的60号相反,所以我就不知道哪个是控制哪个了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怎么插。。。

楼主:
没事,还是很感谢你:loveliness:

网友B:
只要俯仰通道插在中间那个舵机上其它两个可以根据反舵什么的先随便插在副翼或者螺距通道上,再慢慢调试一下就行,

网友C:
机头向前。飞机左右分别是副翼和螺距。可以互换 中间的那个是升级。 146ip的通道是 1 副翼。2升级 3油门。4反向 5感度 6 螺距。 不懂的可以加我。一起探讨 我的qq 286898638 :loveliness:

网友C:
  是升降不是升级

网友D:
升降設成反的
(
CHE 設成-50%
).

网友E(2007-07-23):
我都是瞎试最后可以试出来的,我把36号机的控和接收机搬到了飞鸽450上,现在一切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