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如何切KT板

楼主(2007-01-15):
我用美工刀,总切不好,各位有什么好办法?谢谢指教。

网友A:
工具有:美工刀,介刀,手术刀,据说用手术刀切效果较好,我现在一直用介刀,主要是方便,材料好找,另外,用刀切得慢慢练习,你就会找到切得比较圆滑的方法的。

网友B:
刮胡子的剃须刀片,我发现效果特别好,切的特别起。

网友C:
电络铁加针头的方法不可取,还不如裁纸刀
我还没有买上手术刀片,单面刀片与裁纸刀差不多

网友D:
象弓一样的电热丝切工具切的。
热切所以截面会硬化,感觉对整体强度有好处

网友E:
手术刀 taobao上到处都有
10块钱买把4号刀柄还送10张23号刀片的多得是
刀片只要舍得换,保证切得KT板光滑平整
PS:航空层板偶都拿的手术刀切
美工刀刀片比较厚,容易钝,钝了之后切KT就跟狗啃的一样。刀片也贵
剃须刀片锋利,不过貌似操作不太方便,拿着不顺手

网友C:
手术刀柄和刀片我已经从淘宝买了,谢谢楼上

网友C:
前面用电络铁夹针,个人觉得不如裁纸刀,但裁纸刀没有手术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