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量指示及单节放电电压过低报警器

楼主(2007-01-15):
电池的过放电:是在负载的情况下,单节电压低于3.2V时,就可以认为过放电了,可是负载时,一般都是在空中(飞机)或动态行驶(汽车,船),一般的电量指示器,我们很难观察到真实的数值,只好凭经验,但很容易过放电,所以我设想制作"无线电量指示及单节放电电压过低报警器",在模型上安装一个发射器,操纵者手里有一个接收器,发射器把模型上的电池数据传给接收器,如果某一节电池电压低于警戒值,就报警,操纵者根据报警将模型收回,避免电池过放电.

各位大侠认为如何?无线传输距离需要多远,500M?800M?1200M?还有什么建议?

凡是提的建议被采纳者,将来研制成功免费送一套.

网友:
按无线电的管理规定,是不允许从模型发射信号回来的哦

楼主:
国家法律规定禁止卖淫嫖娼,可哪个小姐也没饿死呀?无线电的管理规定重要,还是我们电池重要,电池是自己掏钱买的.NND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家法律规定禁止卖淫嫖娼,可哪个小姐也没饿死呀?无线电的管理规定重要,还是我们电池重要,电池是自己掏钱买的.NND

网友:
可以是个好办法

网友:
那样恐怕不行,很难决绝干扰问题。搞定了,那又成本很高

网友:
可以参照无线话筒的方式,手持话筒可以将电池电量传回给接受机显示

网友:
成本太高~

我本来也想高的

估计不是人人用得起的

网友:
500M够了,近了可以用指示灯,远了浪费电~ 一般不会飞出500M外吧?
用指示灯做,做个5段显示,电源,过低(红,连续闪烁),低(橙色),中(绿色),高(绿色)。
超距离警告。
实用低成本才是硬道理

网友:
推荐你个便宜模块,FST-3,433MHz,1000m,12V达到最好效果,配合用个带A/D单片机,tiny13就够用。只是得自己编解码。

网友:
hanchaos 提到的“推荐你个便宜模块,FST-3,433MHz,1000m” 加上电压检测部分只要接收电池电压4.3v时发送信号接收机报警已经满足要求了。过于复杂没有必要。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A:
我的设计是用一个电压比较器带一个车辆遥控报警器,又便宜又轻,配合天线能发射300m。

网友:
这个想法我想了很久了,不要想得太复杂,干扰方面只要不和遥控频段就可以了。接收机做成个香烟盒可以挂装在发射机上。

网友:
一定不要用灯光信号

天上有飞机,注意力全在天上,要用声音信号。
方案一:语音报告,每降低0.1 V报一次,到极限低电压就报警告声。
方案二:设两个电压,降到预警电压值蜂鸣器开始发出‘嘟’一声,以后间隔一段时间再响一声,随着电压的降低,间隔的时间慢慢缩短,到了极限电压就变成蜂鸣器长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家法律规定禁止卖淫嫖娼,可哪个小姐也没饿死呀?无线电的管理规定重要,还是我们电池重要,电池是自己掏钱买的.NND

严重同意

网友:
用成品的315M,4位密码收发模块吧。成本低,可靠。

网友:
不要忘记控制重量也很重要哦!!!

网友B:
我过用315M做会严重干扰接收机!

网友:
那还是用声音吧,楼上试过了,我就不试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过用315M做会严重干扰接收机!

你好,可以详细说好说你的实验过程和干扰现象吗?谢谢

网友:
我需要的是;接收电路板用贴片做成微型能放进摇控发射机内,声音接原控内压电片共用,发光二极管自己在控内找地方装阀值设计2.5V,2.75V,3V,3.25V3.5V,五档,电源可共用,距离500米足够了,是很好用的东东做好后别忘联系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设计是用一个电压比较器带一个车辆遥控报警器,又便宜又轻,配合天线能发射300m。

 .我也这么想的。。这样的话经济便宜又方便。。就是不知道距离是否足够。。
但看到18楼的试用结果又有些失望了。请问干扰的怎么样?严重不?

网友:
不知道有无必要

网友:
感觉搞得太复杂了没必要,干脆搞无人机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