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的外壳

楼主(2007-01-15):
近日飞行时,因摔机打裂了401的外壳,欲更换,不知那家网站有得买?

网友:
目前为止我还没打烂过,,所以不知道  帮你顶

网友:
我也需要一个,同求

网友:
以我所知,應該無401壳賣,自製一個吧.

网友A:
不需要换,我破了2道很大的口,照飞。

记住,如果开始狠炸了。还是把401向下放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换,我破了2道很大的口,照飞。

记住,如果开始狠炸了。还是把401向下放比较好。

我现在包了两层双面胶,外面贴一层碳纤板,做成一个401的盔甲,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我也打了一下,现在放在下面了,绝对安全

网友:
新的时候 就用布包裹牢固 呵呵额

网友:
只能想办法自己用其它塑料修了,或者找别人烧掉的旧的换(这个比较难)

网友:
这个还没没听过哪里有卖,找上海鸿飞看看,这个家伙点子多啊~~~~~~~~~~~``

网友B:
这可惨了。
这个外壳可是特殊塑料做的,有屏蔽干扰的作用。一般材料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塑料做个差不多的外壳,再在里面贴一层锡泊纸.应该能有点效果

楼主:
只是有两道裂缝而已,补牢后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惨了。

这个外壳可是特殊塑料做的,有屏蔽干扰的作用。一般材料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