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你们的KT板裁好后打磨吗?

楼主(2007-01-15):
各位老大,你们的KT板裁好后打磨吗?如果打磨是用砂纸吗?多少号砂纸?

网友:
如果切得不好,可以打磨一下

网友A:
手捏一下就好
打磨磨得到处是碎末

网友:
一般不打磨

网友:
用笔杆刮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捏一下就好
打磨磨得到处是碎末

边上可涂点胶 干后在打磨 就不会打磨磨得到处是碎末 了

网友:
大家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网友:
用打火机烤一下,动作要快啊

网友B:
切不好的话 不用打磨 用加热处理就可以了 我的方法是用电晕斗整理KT边缘 在加温一定温度(温度自己控制 根据自己的需要控制温度 掌握手法)处理有毛刺的边缘 当然很多朋友也有自己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不好的话 不用打磨 用加热处理就可以了 我的方法是用电晕斗整理KT边缘 在加温一定温度(温度自己控制 根据自己的需要控制温度 掌握手法)处理有毛刺的边缘 当然很多朋友也有自己的方法

方法不错,,

网友:
我试过用锉打磨做机翼,累的要死。

网友:
那我就建议你用加热的方法 而加热处理的方法有很多 你可以自己尝试 找你的称心的处理方法

网友:
不用吧,刀快点就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