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螺旋桨螺距与效率问题

楼主(2007-01-16):
提示:

网友A:
这个应该不一定吧?效率为零时不用考虑发动机的扭力,其他时候效率和扭力也应该有关系的吧。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的
跟桨叶的翼型,转速,和介质密度(如空气,水)等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观点~~~~:loveliness:

网友D:
还有浆页的厚度!

网友E(2007-03-04):
同意楼上所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