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意中发现的 ek2 0704a 的感度设置方法

楼主(2007-01-16):
今天败了个 0704A 用来装在我的黑鹰400 上 毕竟便宜啊
原来黑鹰上的401被我装到了688上去了
在论坛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感度是怎么设置的
今天晚上调试的时候把0704换上后
原来401陀螺的设置没动 结果发现它的感度设置跟401是一样的 就是中点到+100是锁尾模式
中点到-100是非锁尾模式
如果大家有不会调的 参照401的说明书看看
当然舵机反向 舵角大小 数码舵什么的就不要看了

网友:
就這麼簡單嗎? 不是要控配合的嗎?

楼主:
当然需要控的配合
首先你必须要有个六通以上的控
如果控有陀螺的感度设定最好
如果是没有感度设定选项的话
就用一个没有使用的通道 把那个单独一根线的插头插在上边
然后就可以 用这个通道来调节了
这个通道的正半程是琐尾模式 负半程是非琐尾
判断的方法是你左右打舵 如果打舵后 没有回中 就是在锁尾模式下
非锁尾模式下 打舵再松手后回回中 而锁尾模式下不会

网友:
你接5通道这类的开关式通道的话,所有可调感度陀螺都是这样的,并不是什么碰巧。

接了5通道,还可以在5通的舵量那一项调整大小来改变陀螺感度!

网友:
还有性价比比较高的 GY400 也是如此!

以上针对JR遥控器而言!

网友:
是不是只有雙感的陀螺才可以飛3d的?

网友:
6EX有陀螺感度的设置吧?这个东西的英文名叫个啥?

网友A:
双感就是可以在遥控器改变感度的意思
GY240 只能在陀螺仪旋钮改变感度  是单感 但是一样和401相同的可以3D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感就是可以在遥控器改变感度的意思
GY240 只能在陀螺仪旋钮改变感度  是单感 但是一样和401相同的可以3D很爽

那双感有咋用

网友:
这么说吧假如你换了一个新尾舵机,开始飞的时候要调整陀螺仪感度大小合适去,,有双感度你就可以在遥控器弄不必弯腰动手了,
还有的是
飞航线,3D。这2种模式它们的感度数值和悬停的感度数值时候是不同的。
把这3种感度数值关联到3个飞行模式档位开关,这样飞行的就可以单键操作
方便啊

网友:
说的都很好,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