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機時收油門還是熄火來的損失小?

楼主(2007-01-16):
飛行時經常有不可遇知的情況發生, 朋友說是熄火比收油門來的安全!!

网友:
收油门,然后马上熄火,炸机后就不要乱动发射机了,万一舵机遇到阻力还使劲动,很难保舵机出什么问题;如果发动机没熄火炸在地下,第一反映是冲过去把排气管捏住熄火,或者拔掉油管。飞飞机的时候尽量避开人,安全第一

楼主:
電直也是一樣嗎?

网友A:
手随时放在熄火开关上面,一失控马上拨开关。我这样救过3次 大浆大齿 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随时放在熄火开关上面,一失控马上拨开关。我这样救过3次 大浆大齿 OK

跟朋友說的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随时放在熄火开关上面,一失控马上拨开关。我这样救过3次 大浆大齿 OK

3D飞行只能这样了

如果忘记了,还是拉油门的话,后果比较惨烈

网友B:
真的直升机哪有飞3D的呀!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 朋友追求3D!!我不觉得有什么好看!

也不觉得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直升机哪有飞3D的呀!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 朋友追求3D!!我不觉得有什么好看!

也不觉得刺激!

网友:
玩法是这样的嘛 真直机估计也只有美国的能飞点特殊动作,不过肯定没模型这么花搔,直伸机最大好处也就是特殊作业,像AH64 AH-1 米28 卡50这样能打坦克,能反恐的还真是没几种哦,我们国家连个象样的武装直机都没有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