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没有好的安齿轮的方法啊

楼主(2007-01-16):
新买了一个
电机
,自带的是12T的,想装我原来的14T,但较紧,不知哪位高人有没有好的办法装新齿轮。谢拉

网友A:
我的办法:
4本厚字典,一把尖嘴老虎钳,一个钉子,一把榔头, 一根皮筋, 一个打火机。
用老虎钳夹住齿轮和马达中间的位置,然后用皮筋固定。 然后把字典放平,中间留个缝, 把老虎钳架好,马达就放在缝里。
之后把齿轮加热,比较容易下来。然后嘛,用钉子加榔头砸中间的轴。 原理和拉齿器差不多。

网友B:
装齿轮一个台虎钳,轻松搞定
拆齿轮用一个尖头镊子,一把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