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PPJOY+并口 常见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07-01-16):
fms&ppjoy免费,并口易做。因此这种组合受到很多无米初学爱好者的青睐。但是很多人不一定第一次就成功实现这种组合,例如我。
FMS &PPJOY的设置方式网上大把我就不多说了。大多问题来自于并口的设置。费劲力气做好并口线(其实并不费劲,原材料都非常好找,不管在什么地方。任何一个家电维修点都可以找得到C9015和两个电阻,应该不会多于一元),安装ppjoy过程中却出现如下提示

或者

使安装设置工作不能继续下去。很多人不知所措。

下面的图示就是解决问题的万金油,XP和2000用户看好了!

1,打开设备管理器,找到LTP设置, 有时候默认的设置是一定不要使用中断。我们把它改为尽量不要使用中断。

2,PPJOY要求LTP的中断为5,有时候默认并不是这样(该死的默认)

调整设置基于选项    使输入输出范围为 378-37F  中断 05

然后重起,再次测试控制面-游戏控制器。 是不是有反映了

以上是并口设置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有些朋友在以上步骤都没有问题,在控制面-游戏控制器里也有反映,在FMS里面却无法动作。您不妨回忆一下以前是不是使用过SMARTPROPO音频插件?有? 那赶快把考到FMS安装目录下的那个winmm.DLL文件删掉。

以上是我使用FMS+PPJOY的一点经验,此法兼容所有PPM控。欢迎大家拍砖。

并口线的制作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848&extra=page%3D1

楼主:
还有建议把电脑的CMOS喇叭拆掉,那样会安静一些。

网友A(2007-02-23):
能动,不过会抖。动其它通道会相互影响。

网友(2007-05-26):
引用 楼主:
还有建议把电脑的CMOS喇叭拆掉,那样会安静一些。

在PPJ内将"检查 PPM RC interface 错误" 选项去掉,主板内喇叭就不会再响了.

网友(2007-08-30):
0406不能用

网友(2008-02-12):
引用 网友A:
能动,不过会抖。动其它通道会相互影响。

我的也是,有时候好有时候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