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的问一句:SJM的机机好上手吗?

楼主(2007-01-16):
我是初哥,SJM的机机好飞吗? 配件价格如何?

网友A:
个人感觉好飞,摔机后修理也简单! 只是拧螺丝手疼 ,配件就是大桨贵点!!我已消耗8副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好飞,摔机后修理也简单! 只是拧螺丝手疼 ,配件就是大桨贵点!!我已消耗8副啦 !!

消耗了8副大浆?么现在的水平是....

网友B:
最近也有打算搞台450或400的机子 飞了半年多的lama
对于其他的一些电直知识还只是空白 不知道sjm好不好上手? 是sjm好还是黑鹰400好 从价格上看黑鹰400比较便宜 taobao上国王的配件也比较充足 不过看坛子上飞黑鹰的不多 给大家以及sjm给点建议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有打算搞台450或400的机子 飞了半年多的lama
对于其他的一些电直知识还只是空白 不知道sjm好不好上手? 是sjm好还是黑鹰400好 从价格上看黑鹰400比较便宜 taobao上国王的配件也比较充足 不过看坛子上飞黑 ...

 问得比我清楚,也想知道黑鹰450如何啊

网友:
sjm的结构简洁,零件比较少,基本每一个都可以单卖,价钱也不贵,同样金属件比较的话它算最经济实惠的。这是最大的优点。(成“托”了! )
大桨不通用倒是一个问题(其他牌子的桨都装不上)!

网友:
比较价格金属机要和金属机比较才公平合理。

网友B:
想问下sjm哪里买价格比较合适 ?看淘宝上没多少人卖sjm的 . sjm的网站上也比较简单 看了很多帖子 知道sjm的服务不错 有点心动了.........
还有6exhp听说现在是5个油门以及螺距点 听说飞航线以及飞3d5个点就够了 不知道这个遥控器飞飞sjm一般功能能不能满足? 我主要考虑价格
jr9要3千多 呵呵 有点拿不出手
我看sjm有个整机版的 配的是天地飞 好像不能调螺距以及油门的吧
那么油门以及螺距曲线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sjm哪里买价格比较合适 ?看淘宝上没多少人卖sjm的 . sjm的网站上也比较简单 看了很多帖子 知道sjm的服务不错 有点心动了.........
还有6exhp听说现在是5个油门以及螺距点 听说飞航线以及飞3d5个点就够了 ...

同样的问题也问一下。

网友:
5个点已足夠任何飞行.
另外天地飞摇控器的正负螺距可由旋鈕调整.一般模式的油门曲线己内置(无须再调).IDLE(3D模式)也可由旋钮调整油门大小.

网友:
这个俺还比较了解些愿意与各位分享。有空找我聊吧,这么说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