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 小电虾如何选无刷电机 和浆

楼主(2007-01-16):
一般50CM的小电虾用 2040 还是用2217的无刷
电机
好呀??要达到高速一般选多大的kv值 选3000 2000 还是1500左右的呀

网友:
可以试一下2217,kv3500/3000,配432/532的浆。3S锂电,或10节镍电。

楼主:
432/532浆是什么意思? 2040C kv3500和上面的2217那个好点

楼主:
手头只有2212的kv2000和2040的kv3500

网友:
用2212的kv2000可能好一些。

网友A:
2212 2000KV 上11.1V 用OCTURA X440桨就好 或者OCTUAX632 和Y531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