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机只装副翼时没事,装了大桨就几几的叫

楼主(2007-01-16):
只有副翼时转得很猛,但一装大桨就几几的叫,也不转,(可以很低油位时转),我装的是14T,在60#上。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A:
电机进角问题?从低进角开始试验吧

网友B:
14t太大了换个小点滴或者调小桨矩试试。电机叫长了会挂的

网友C:
是电机带了重的负载后启动不了,与电机、电调之间参数的设置;齿轮之间的安装间隙、桨距等都有关系。你应该将电机、电调的型号发上来,方便大家回答啊。
小心,叫的时间长了,该是电调会挂

楼主:
有图的
地址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8249

楼主:
会不会是电调没设置对
好像不是电机叫,更像电调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