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通,7通,8通,9通控

楼主(2007-01-17):
师兄们,现在正在查找控的资料。。。(正在用T4VF玩模拟器,想弄个好点的控)

其实 6 通的够用的吧?
在什么情况需要到 8 或 9 通的呢?

网友:
7通比较好。1通副翼, 2通升降, 3 通油门,4通 尾舵,5通 陀螺仪,6通 螺距, 剩下一个通道预留。另外接收机上多出个预留口很有好处, 比如可以接个电量显示。 也可以在调试的时候直接接个电池,这样不通过电调,马达就不会转了。

楼主:
现在明白了多ch的好处以及高低档设备的主要区别了。。。谢谢。。。

我其实是在考虑几个控。。。 JR9XII,JR3810,Futaba 6EX,Futaba FF9 & Spektrum DX7 (2.4GHz 7通道遥控器,不受干扰)
看来Futaba 6EX 已经被 “out”  啦。。。
请问 Spektrum 的控在性能与功能方面跟 JR 和 Futaba 有的比吗?

请问这些控(同一个控)是不是飞机,直机都能用?
听说Futaba 的是同一个系列有分2个型号(分飞机,直机专用)是吗?
如果是这样,那是不是选JR Spektrum 的比较好?

网友:
车用的控好象都可以单独把发射和接受更换为2.4G模块了啊,空模的什么时候能更换啊

网友:
不完全正确,我的jr x2610的各项程序等指标已经和8通控非常接近了,比较实用了

网友:
2610本来就是不错的6通控    再有点米就上9X II  FF9

网友(2007-02-19):
相当的关注啊,,,,,,

网友:
wk1001 電直頻道配合有問題.......求救

為什麼我已調好所有伺服器之安排 , 但為何我控制左于手副翼前与后 , 總是逆向 , 向前時變后退 , 反之亦然 , 請賜教 , 謝謝 .............

网友:
fu分a h两版主要是赔的舵机和电池不同

网友:
无人机的控就要很多个通道,比如在空中校准各个舵机中位和保护预置位,可以使用10通道以后的开关通道保持设置,而不必通过数据链或者落下来完成设置;可以利用富裕的通道进行各种预置任务,比如,利用15通道的开关设定为“回家”功能,利用14通道开伞,13通道自毁,12通道推摄像机镜头,11通道控制摄像机云台。等等,诸如此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明白了多ch的好处以及高低档设备的主要区别了。。。谢谢。。。

我其实是在考虑几个控。。。 JR9XII,JR3810,Futaba 6EX,Futaba FF9 & Spektrum DX7 (2.4GHz 7通道遥控器,不受干扰)
看来Futaba ...

DX7使用的是最新的所谓频谱调制技术(DSM),产品先进程度比9x, ff9等先进了一代。另外,Specktrum就是Specktrum, 不是什么JR Specktrum, Specktrum是美国的。

网友:
只是有的高级玩家觉得DX7频道太少了(喜欢在飞机上加装收缩式起落架,机关枪,航拍等),如果专门飞行是足够了,据论坛上说,反应速度不是上一代设备可以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