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都说多路充要多路电源?

楼主(2007-01-17):
没心思找帖子了,大家都在说多路平衡充要多路电源分别充电,我也是电子爱好者了,实在不明白。

一个电源只要够大电流,给多少路都可以,平衡充只要充电电路独立就可以了,电源供给为什么要独立?有那个必要吗?

网友:
分析一下电池端平衡冲接头原理图就知道了

网友:
最多3路电源(3s),然后选用大电流的3个独立,组成nx3s,我的马上就要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心思找帖子了,大家都在说多路平衡充要多路电源分别充电,我也是电子爱好者了,实在不明白。

一个电源只要够大电流,给多少路都可以,平衡充只要充电电路独立就可以了,电源供给为什么要独立?有那个必要吗?

同意你的看法

只要输入电压相同,M个平衡充可共接一个汽车电瓶,去充它N路
难道一定要接M个电瓶吗?

网友:
一路电源当然可以平衡充,交流220V一路进出4.2VN路,直流一伏以上至任意伏一路进出4.2VN路都可以,但直流一路进充N路电池就需N路个DC-DC开关变换,才可以独立充电互不影响.

网友:
5楼应该详细的解答了你的问题

网友:
一路总的也可以
关键是每路要隔离
下面用N路开关隔离

网友:
想自制12伏进,3路6伏左右出的DC-DC隔离电路。有资料吗?或哪可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