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CD前躯无刷

楼主(2007-01-17):
经过反复实验,最后得到一颗比较理想的CD动力无刷,,把它改成了可以前躯的,(用锉把铜套底部锉穿即可)如果在轴上加上限位器,后推也没有问题。(轴是光驱激光头的滑轨,3MM,板牙车丝,用螺帽固定于转子,注意轴的中立性,最好两个转子壳对扣502粘接,再插进轴,以准确限定轴的角度,然后焊锡焊接螺帽与转子壳)没有换磁铁,我发现CD
电机
的磁钢有6极的12极的,这个是12极,显得更加平顺,绕线是:0。35单绕21圈,装的满满的,有人说用细线双绕或者3绕,避免切肤效应,但我个人觉得,几线并饶安放线的位置更难摆布,不如单线绕得更整齐更多的圈数,这样效率的提高更好,(绕线注意线匝堆积的高度,不要在转动时摩擦到转子,如有摩擦,可以加上适当厚度的垫圈)我测试,推力可到250G以上,已经很不错了,这里给大家承上,对想DIY的朋友,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A:
wacom , lz 也是讀美術的嗎?

网友B:
原来只要改绕线就可以达到这么大的拉力啊,不过楼主没有讲用什么桨测试的啊.

楼主:
呵呵,就是啊,学美术的,现在工作了

楼主:
螺旋桨的型号记不起来了,用多大的桨取决于电机的温度,如果长时间运转,很烫,就要用小一些的了,如果温热,桨就要加大尺寸,个人感觉,保持70-90度的温度,就是说烫还是烫,不会是烫得冒烟就行了,不然,功率出不来

网友C:
估計換掉磁鐵會更好

网友D:
我的2合1转子0.28线3并9t 3角接 11.1电5043桨拉力430克

楼主:
你是如何确定两个转子磁铁极性的一致的

网友E:
原帖由
dongbo8
于 2007-1-17 22:52 发表
我的2合1转子0.28线3并9t 3角接 11.1电5043桨拉力430克
这个电流不小吧

网友F:
试过几个 也换过磁铁 感觉轴承必须要换 不然发热厉害 轴承的磨损也很厉害

网友:
我也准备动手做一个看看,哈哈

网友G:
LZ:电流多大,KV值多少,重量多少?有没有测过?

楼主:
KV无法测得,电流,用我的桨为6A左右,电流取决于桨,重量还没有测,20G以内吧

网友H:
??
没有机座?怎么安装啊?

楼主:
延伸出的金属片就用于固定的

网友I:
这种CD电机我做过很多,效果不错,光驱我拆过8个。CD的电机拉力作不大,因为铁心直径太小,一般两铁心叠加0.25线三线15匝,8050桨,拉力在300左右,我最大作到9050桨800G拉力,是三个铁心叠加,换磁钢的。
硬盘我拆过十几个,总体来说各有好处,硬盘的电机可以做到大拉力,硅钢片质量也好,直径大,中孔也很大,减少了重量硬盘电机三个叠加我做到过1100G的拉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