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4#模拟器线

楼主(2007-01-17):
综合多方做法,搞了条4#转换线,呵呵,带光电转换的哦,光材料都要20块啊 上图

网友:
呵呵,这样要比原装的方便一点点!顶!!!!

网友:
可以用吗?那里面不是还有芯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可以 有一个光电偶合器和一粒贴片电阻.呵呵

网友B:
倒哦,我用了好几个USB-rs232的转接口都不得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哦,我用了好几个USB-rs232的转接口都不得行。

我那个是接上了usb模拟器的

网友C:
原來是隻狗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來是隻狗來的

不用狗,直接用音频口玩fms也行啊

网友:
难道没有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