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华科尔4#的朋友近来看看!!

楼主(2007-01-17):
 华科尔4#控制范围是多远呀,谁有测试?
       我上次试了一下,好象只有十几米  当时我的遥控器的电用了一半了,不知道是不是遥控器没电的原因。。。

楼主:
 没人!!!自己座沙发!!

网友A:
我只飞过6层楼高,加上距离应该超过20m,一般没有问题吧,呵呵
华XX的4#机子还是不错的,呵呵

网友:
电不足危险。。。。。。注意。。。。

网友B:
这么小的机子要那么远的距离干吗呢?飞远了都看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飞过6层楼高,加上距离应该超过20m,一般没有问题吧,呵呵
华XX的4#机子还是不错的,呵呵

4#确实不错,不过华的机机好像只有4#和36#还可以

网友C:
你把飞机上的天线尽量展开,遥控器的电满的,理论上是有几百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机子要那么远的距离干吗呢?飞远了都看不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看来还是电量不足的原因,,,下次注意。

网友(2007-05-31):
4号的确不错,但是4号太小,飞远了看不清楚,所以测试它的遥控距离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2008-07-28):
引用 网友C:
你把飞机上的天线尽量展开,遥控器的电满的,理论上是有几百米的

标值是100米,这应该是比较保守的数字

网友:
4#3B貌似都2.4g了。。。。

网友:
200米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