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17):
那位能告诉我450XL的主轴直径是多少mm的吗??谢谢!!

网友A:
450XL的主轴直径是5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XL的主轴直径是5MM的

感谢!!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位能告诉我450XL的主轴直径是多少mm的吗??谢谢!!

亚拓的主轴的直径是4.97-4.98mm的,因为主轴的轴承内径是5mm,如果主轴也是5mm时就无法自如的插入啦。
测量主轴要使用“千分尺”才能量准的。

网友:
主轴的轴承内径是5mm,你只要告诉车床的人你配5MM的内孔的他就知道了,负公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