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监测电路,可以监测单体电压及单体间的电压差

楼主(2007-01-17):
支持蜂鸣器报警和LED高亮度发光二极管暴闪报警。用户可以自行选择。

    可以用在11.1V14.8V的锂聚合/ 锂离子电池

    同一组电池中,静止时电压较高的电池单体在放电时电压并不一定较高。放电时电池单体的 "电压差" 会比静止时大很多,即使是以 "平衡器" 平衡过的电池,也可能差到 0.2V以上。
    该电路可以用来监测电池是否过度放电,或放电时,电池组电池单体间是否产生太大电压差。"过度放电监测" 程序及 "不平衡监测" 程序的电压都可以在程序中调整。过度放电电压可设置3.0V-3.4V,不平衡电压可设置0.2V-0.5V。

1.不平衡监测

    当电池的单体间电压相差大于0.2~0.25V时,则发出一长声(1.0秒)较为低沉的 声音。并重复发声。这时候,"过度放电监测" 程序仍继续工作,如有任一个电池过度放电,仍然会有声音表示。

2.过度放电监测
    当某颗电池电压下降至危险值3.0V以下,就启动警示声音,并以短促声(0.2秒)显示那一个电池过度放电,直到拔掉电池组。这时候 "不平衡监测" 程序就不工作了,你也不应该强迫你的飞机升空。

    使用时,直接将电路插在电池组 "分压充电接头"(又称balance connector),就可以工作了。

亮一张先:)

亮一张

再亮一张:)

TOP 元件布置

BOTTOM 元件布置

网友:
好东西·不怕过放了

网友:
不错的东西,不过元件可以再密一点,减小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