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现在有一个想法 亚拓450se太贵了 要是

楼主(2007-01-17):
小弟现在有一个想法 亚拓450se太贵了 要是买亚拓450s在用 副厂出的升级件 比如碳纤侧板  688的金属旋转头十字盘等
来升级可行吗 给点意见把

网友:
我的XL用的是688的旋翼头,还不错。

网友:
都通用的 当然没问题      450SE铝箱版 是不便宜 都快可以买600空机了

网友:
完全可以,何况亚托的一些部件还没有副厂的好,例如碳纤机身。

网友A:
哈哈。亚托的银碳纤,其实是中间夹了一层碳纤,外面都是玻纤。
感觉强度不好,容易分层。

不如黑版的机身。

网友:
推荐下副厂配件喃,除了688还有哪些喃

网友:
市面上450的配件多的是,只要你自己有动手能力,什么450的配件都可以用,自己能做飞机的

网友:
直接买个副厂的成品算了

网友:
何必呢,二手好多直接从xl之类升级的金属副厂件,也不贵了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亚托的银碳纤,其实是中间夹了一层碳纤,外面都是玻纤。
感觉强度不好,容易分层。

不如黑版的机身。

若黑的比银的好,为何二者的价格是一样的.

网友:
楼主是否想要亚托450S改呢?

450S淘宝最低价,乃至全国公开的最低价!含新型430L3550+35X調速器!

http://shop34144703.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