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400原地打转啊,,(现在不转了,又有新问题)

楼主(2007-01-17):
  拜托各位DX鼎力相助啊 ...入手400V2,因为是新手,刚把LAMA飞熟了,,费了牛劲装配完毕,怎奈就是飞不起来,无法离地,原地转圈,打方向舵后就往打的方向转,还是转,,油门推到底也是原地转啊,,,请大家帮忙啊,,该调  什么怎么调尽量说清楚点啊,,,

  经过各位DX鼎力相助,现在尾巴控制好了,,能飞起来了,,今天到网球场试飞,JJ向左方平飞,,速度挺快的,控制不住,,,该调哪里啊,,,还有怎么能让他飞的速度慢点,,最好直上直下的,,最后挂在网上结束飞行,,损失脚架,尾浆夹,尾管撑杆,横轴,,还好,没什么贵重的,,,

楼主:
WA124兄弟啊,,

看了你的贴都还满专业的,,能否帮我解决下问题啊,,,该从哪调起,怎么调啊,,,

网友:
是不是螺距太大了。

网友:
你要先去弄一個螺距尺..
然後再參考調螺距的帖子來調整...

一般飛不起來..在原地打轉就是螺蚷不對了...
如果會飛起來.但會打轉.那就有可能是陀螺要設定反向,或尾舵要檢查是否有其他問題.

你用的電機是無刷的嗎?
具體配置說一下吧..
:loveliness:

网友A:
昨天晚上不是在QQ上教你弄了一个多小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拜托各位DX鼎力相助啊 ...入手400V2,因为是新手,刚把LAMA飞熟了,,费了牛劲装配完毕,怎奈就是飞不起来,无法离地,原地转圈,打方向舵后就往打的方向转,还是转,,油门推到底也是原地转啊,,,请大家帮忙 ...

典型的陀螺仪方向错误的现象,把陀螺仪上的正反向开关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晚上不是在QQ上教你弄了一个多小时吗。

 .....那怎麼還在這裡拼命發相同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陀螺仪方向错误的现象,把陀螺仪上的正反向开关调一下就好了。

同意!

网友:
陀螺仪正反向设置反了,把陀螺仪上的正反向开关调整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WA124同志,按照他近两小时的QQ的指导,现在已经能飞起来1米了,,但还是飞速的转,,非常可怕,,怕把偶的等离子给削了,,赶紧收油,基本上还是直上直下的,,,,不偏离(装了练习架,)我的配置是400V2,无刷(马达转两分钟就滚烫啊),ESKY0704A陀罗,四个辉盛9克.FUTABA6EXHP的控和接收,,
大家所说的陀罗仪反向在哪调啊,控上调还是陀罗仪上调,我看陀罗仪上只有一个旋扭..

这是陀罗仪的安装图,对吗,,

网友:
会不会根本上尾舵机不起作用?

网友:
拔掉电机,接上电源,打尾舵看动作是否正常?然后用手拿着鸡鸡的头,左右甩尾,看尾舵有没有反映?再看反映方向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反映的,,舵机会动作的,,打方向舵,舵机也很正常工作啊,,,,

网友D:
你的意思還是飛起來後還在打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還是飛起來後還在打轉嗎??

非常正确啊,,飞起来还是转,,转得更厉害,,简直想个飞碟,赶紧收油,这时就象被吸到地上一样很大力的摔下,,,从上往下看是逆时针方向转,方向舵想右打到底,就变成顺时针方向转了,,还是转啊,无法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正确啊,,飞起来还是转,,转得更厉害,,简直想个飞碟,赶紧收油,这时就象被吸到地上一样很大力的摔下,,,从上往下看是逆时针方向转,方向舵想右打到底,就变成顺时针方向转了,,还是转啊,无法控制,,,

飛起來還在轉就是你的陀螺要設成反向..
如果你的陀螺沒地方設置的話,
你設定一定你的控..
第四通道的反向設定..再試看看

 ...能飛起來,還在轉的..我就能確定是陀螺反向設定的問題...

若是飛不起來在地上轉的..那最大的可能就是螺距的問題...

我不是很懂..但...這樣調整總不失手....

以上建議,僅供參考

网友:
對了...昨天(1/18)..你曾反應你的電機打油門會吱吱叫..像轉不太動(開大油門才開始轉動)...那是有可能你的電機與大齒輪裝太緊的關係...我之前也是這樣..把鎖電機的洞向大齒輪的反方向用挫刀挫一挫....這樣就不會太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反映的,,舵机会动作的,,打方向舵,舵机也很正常工作啊,,,,

左右摇摆机身,注意观察舵面的动作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E:
这个陀螺没有正反向功能,装到另一边就是反向了
看楼主的情况,肯定是正反向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陀螺没有正反向功能,装到另一边就是反向了
看楼主的情况,肯定是正反向有问题

严重赞成! 建议旋转180°再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飛起來還在轉就是你的陀螺要設成反向..
如果你的陀螺沒地方設置的話,
你設定一定你的控..
第四通道的反向設定..再試看看

 ...能飛起來,還在轉的..我就能確定是陀螺反向設定的問題...

若 ...

我把陀罗仪反了个方向了,,还是转啊,,把遥控的第四通道设反向,他就朝另一个方向转,,还是转,
油门加到70%才离地,,转得象个飞碟,,怕啊

楼主:
陀罗仪180度反向了,还是转啊,,把第四通道反向,它就朝相反方向转,,,,还是转,,,油门加到70%能离地了,,转得象个飞碟,,,,怕啊,,,

网友:
可能:1螺距太大
2尾浆转动方向错了

网友:
注意,所谓的陀螺仪180度转向是指把原来朝上的面放到底下,确定是这样做的吗?

网友F:
干脆把陀螺仪拔掉,直接把尾舵接到接受机上,试机的时候千万不要离地,左右打尾舵到最大,看鸡鸡受不受控,如果舵机方向正确,朝自旋的反方向打舵能止住自旋的话,就是陀螺仪问题;如果都不能止住自旋,那就是其他设置有问题。

先把是否陀螺仪问题确定了再说。

有条件的话借一个其他型号的陀螺仪试一试更好。

网友:
LZ的陀螺装反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干脆把陀螺仪拔掉,直接把尾舵接到接受机上,试机的时候千万不要离地,左右打尾舵到最大,看鸡鸡受不受控,如果舵机方向正确,朝自旋的反方向打舵能止住自旋的话,就是陀螺仪问题;如果都不能止住自旋,那就是其 ...

按此方法试,不打方向舵,机机逆时针方向轻微旋,朝自旋的反方向打满舵,能止住,但不往反方向选,应该是陀罗仪的问题大些了,,但陀罗仪我移动JJ尾巴的时候,尾舵是点小动作的啊,,应该也还是好的,,看来是装的方式有问题吧,,,上图,,
这样装法对吗...
之前是在这

楼主:
http://www.rcdream.com/document/showtopic.asp?menuL_ID=2&subLID=30&T_ID=195
看个这篇文章,总算把它设置好了,但还是转啊,,,

网友:
以上情况判断:
除了陀螺仪问题,还有转速不够,螺距过大的问题。

网友:
换一个多一点齿的铜齿,认真把螺距调准确。

网友:
还有检查尾桨变距行程是否足够,正负均大于30度,小于45度。

网友:
症结是大桨螺距可能过大,尾桨转速不够,陀螺仪也反了(或不行),尾桨螺距可能不够!

网友:
楼主的机机,除了发射和我的不一样(我的是T6XHS)。其他的都是一样,你的陀螺仪现在的安装方向是正确的。然后感度调到50以上能开启陀螺仪的锁尾功能。原地打转。先用螺距尺把螺距调对,然后再看看陀螺仪的设置有没有问题?还有尾舵机接杆,你换到下舵盘试下。拉杆应该是和舵盘90度角的。我的是装在下舵盘上,因为我的螺距尺还没有到,螺距没调,所以我的黑鹰400V2 暂时还没有升空,呵呵有问题加我QQ聊:75814699 验证输模友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模友的出言献技,,现在已经调试好了,,能飞起来拉,,不快速打转了,,基本解决问题了,,剩下的就是精心调试和练习了,,,有个问题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这飞机的内六角罗丝都不大好上紧,,单向轴承的那两个固定罗丝老松了,,还有尾翼的固定罗丝也是,,尾翼老是脱出轴....那鸟罗丝那么小,头有不很标准,怎么上都上不紧,,,,

网友:
兄弟,你的陀螺好像装错了吧!

兄弟,你的陀螺好像装错了吧!这外陀螺好像应该是面向上的,而不是你这样侧装的。建设你将陀螺旋转90度再试一下。

网友G:
陀螺应该圆的那一面朝上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陀螺应该圆的那一面朝上把?

他这个陀螺是竖着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