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简单讲述一下:为什么真直升机的桨都是多叶桨, 模型的桨都是2叶。挥舞铰工作原理

楼主(2007-01-17):
有人问:为什么真直升机的桨都是3叶的桨, 模型的桨都是2叶?首先更正一下,真直升机的桨不都是3叶的,也有双叶或更多的桨叶,在这里我们统称它为双叶桨和多叶桨(2叶以上)。我们先来看看双叶桨的优缺点,简单的说双叶桨有着结构简单、重量轻、操纵性好、稳定性好等特点。原理是这样的:当有突风来时,迎风面的桨叶会上升而其它的桨叶会产生受力不均(多桨叶),造成旋翼不稳定 。而对于双叶桨,由其对称的特性。当遇突风时,一边叶片上升 而另一边叶片下降,就象"跷跷板"一样上下挥舞,起着良好的自动平衡作用。即然有这么好的优点,那么真直升机(应该称中、重直升机)为什么不采用呢?这就双叶桨的缺点所至(承载力差)。桨叶的减少,它所承载的能力也会减少。如要承载中型以上的能力,就必须要提高桨叶转速,但不可能是无限的。因转速提高到一定极限时会出现其它技术问题,所以大、中型直升机都采用多叶桨。由于多叶桨存在上面所述受力不均造成不稳定的因素,不得不使用挥舞铰等一些技术来实现稳定。所以结构复杂、重量重等缺点,但承载能力强。说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结合双叶桨和多叶桨的特点,轻型直升机采用双叶桨,中、重型采用多叶桨的道理了。模型直升机是轻中之轻,所以要加个副翼的希拉、贝尔混合操纵系统,使它又平稳又好控制。对不对大家一起讨论,大家别忘了帮顶加分哦!      挥舞铰工作原理:

当突风来时,迎风面的桨叶会上升。当桨叶上升后,在挥舞铰夹角的作用下迎角减小(螺距减小),叶片升力开始降低桨叶下降。反之桨叶下降迎角增加,升力上升、桨叶开始上升,这就是挥舞铰的工作原理。那为什么要用挥舞铰呢?首先来讨论一下桨叶在旋转中的受力。当迎面突风和桨叶成90度时速度=V+W,当和桨成270时=V-W (V桨叶圆周速度W突风速度)。由以上得知桨在旋转一周的受力是不均匀的,这样造成飞行不稳定,所以要安装挥舞铰来平衡各桨的受力。

网友:
明白啦~~~感谢楼主

网友A:
挥舞铰是什么样的?楼主能给个图吗?严重请教

网友:
横轴穿过的O圈

其实起着挥舞铰的作用

网友:
楼主介绍得很清楚

网友:
直升机旋翼的挥舞铰及桨叶的挥舞运动
   为了消除直升机前飞时不对称气流所引起的侧向倾翻力矩,通常在直升机的旋翼桨上设置挥舞饺(又称水平饺),与此同时,引起桨叶绕挥舞饺的挥舞运动,并使挥舞饺处的力矩为零。
(1)当直升机悬停或垂直飞行时,在装有挥舞饺的旋翼桨毅上,桨叶在气动力作用下绕挥舞饺向上挥舞。当桨叶质量力、离心力和气动力绕挥舞饺的力矩达到平衡时,桨叶将在与桨
翼旋转平面呈角位置上稳定旋转,桨叶旋转轨迹呈倒置圆锥。此时挥舞角B=,称为旋翼锥度角,锥形轨迹称为旋翼锥体,桨尖轨迹圆是旋翼锥体的底圆,在未加周期操纵的悬停或垂直飞行状态时,底圆平行于桨毅旋转平面。
(2)当直升机前飞时,在=0→90→180度一侧的前行桨叶上,周向相对流速W> r由于相对流速和拉力较垂直飞行状态时增大,使原先在B=位置上稳定旋转的桨叶不再保持平衡,桨叶在拉力作用下绕挥舞绞向上挥舞,由此产生自上向下的附加相对气流,使桨叶剖面迎角减小,使桨叶拉力也减小.桨叶向上挥舞速度愈大,桨顺剖面迎角的减小也愈多。在挥舞过程中,桨叶可自动调整本身的拉力,使其大致保持不变。同理,在=180→270→360度一侧的后行桨叶上周向相对流速W< r由于相对流速和拉力较垂直飞行状态时减小,桨叶向下挥舞,由此产生自下向上的相对气流使桨叶剖面迎角增大,桨叶拉力也增大,这样桨叶拉力在挥舞过程中仍能大致保持不变。因此具有挥舞饺的旋翼,在前飞不对称气流的影响下,因挥舞速度不同所引起的桨叶
   剖面迎角的变化,可使桨叶在各方位处的拉力大致保持不变,从而消除了使直升机侧向倾翻的力矩。通常把以上这种不是因操纵引起的桨叶挥舞运动称为桨叶的自然挥舞。
   4.直升机旋翼的摆振饺及桨叶的摆振运动
  当旋翼上采用挥舞饺解决了因前飞时气流不对称所引起的侧向倾翻力矩之后,又出现了新的技术问题需要加以解决。
  当直升机前飞时,桨叶绕挥舞饺上下挥舞,这样会使旋翼的旋转角速度发生变化,桨叶向上挥舞时,旋转角速度要增大;桨叶向下挥舞时,旋转角速度要减小。这表明在桨叶挥舞时旋转面内有一个促使转速变化的力作用在桨叶上,这个力称为哥氏力,哥氏力对旋翼转轴形成的力矩称为哥氏力矩。桨叶上挥舞时,产生的哥氏力矩使桨叶加速旋转,桨叶下挥时,产生的哥氏力矩使桨叶减速旋转。由于桨叶挥舞速度是周期变化的,因此哥氏力的大小和方向也是周期变化的。当桨叶向上挥舞时,开始时上挥速度较小,因此引起的使桨叶加速旋转的哥氏力也较小。随着上挥速度增大,哥氏力也增大。桨叶挥舞到最高位置的瞬间,挥舞速度为零,哥氏力又力求使桨叶减速旋转,并随着下挥速度的变化而改变其值。
  桨叶挥舞过程中大小和方向周期变化的哥氏力对桨叶强度极为不利,特别是桨根部分,如。不采取措施,将会因材料疲劳而损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通常采用摆振饺(又称垂直饺)。装有摆振饺的旋翼。桨叶在哥氏力作用下,可绕摆振铰前后摆动的角度很小。
   随着旋翼上采用摆振铰后,直升机有将会发生“地面共振”问题,为此在摆振铰处必需装有减摆器以阻尼桨叶的摆振运动,使之不致发散扩大成不稳定的震动。
  以上就是经典的全饺接式旋翼桨毅采用挥舞饺、摆振饺和变距饺的原因。但由于全绞接式旋翼桨毅构造复杂零件数量多制造加工量大,维护工作量大,寿命不高,成本昂贵。因此,随着技术的发展各国都致力于简化构造、提高寿命和降低成本,从而出现了许多新型旋翼桨毅型式,如无饺式,星形柔性式,三向柔性式和无轴承式等,但无论旋翼桨毅的型式如何千变万化,总需要一些元件来实现三个钱的功能,总需要其承力元件承受旋翼上的各种静、动载荷和振动。
自动侧斜器典型构造如下图所士,其主要部分为:
(1)旋转环(又称动环)3——它通过变距拉杆(又称小拉杆)8分别于各片桨叶变距铰的摇臂连接,并通过扭力臂(又称拨杆)与旋翼桨相连,旋翼旋转时则与桨同步旋转。另一面,它通过轴承4与不旋转环2相连接,从而产生相对转动。它与不旋转环可一起升降或倾斜,从而将操纵位移通过变距拉杆8传递给桨叶变距饺,以改变各片桨叶的安装角(即桨距角)。
(2)不旋转环(又称不动环)2一它通过十字接头或球饺与内层的滑筒相连,两者能一起升降或产生相对倾斜滑筒上还装有纵向5及横向6的操纵摇臂支座,纵、横向操纵拉杆分别经此与不旋转环相连。纵、横向操纵动作经此使不旋转环连同旋转环一起相对于滑筒向所需方向倾斜,从而周期性改变各片桨叶的安装角.
(3)滑筒一套装在导筒座1上,两者能产生轴向相对滑动,同时滑筒还与总距操纵拉杆7相连.总距操纵动作经此使滑筒连同十字接头,不旋转环、旋转环一起升降,然后将操纵位移传递给每片桨叶的变距校。
当驾驶员进行总距操纵时(如图4.4匀,例如上提(下压)总距操纵轩2,操纵动作经滑筒、十字接头、不旋转环、旋转环及桨叶变距拉轩传至桨叶变距饺,使各片桨叶改变同样大小的安装角,从而达到增加(减小)旋翼拉力的目的。
 当驾驶员移动驾驶轩1进行纵、横向操纵时,操纵动作分别由装在滑筒上的纵、横向操纵臂传至不旋转环上,便不旋转环连同旋转环一起向所需方向倾斜,从而使桨叶安装角发生周期性变化,造成旋翼空气动力的不对称,再使旋翼锥体(即旋翼拉力)向所需方向倾斜,以达到操纵直升机飞行的目的。
此外,当驾驶员进行航向操纵时,对于单旋翼带尾桨的直升机来说,脚蹬操纵动作通过尾桨操纵系统改变尾桨拉力大小,由此破坏了原来的航向平衡状态,达到改变航向的目的。
6.直升机的飞行性能
与普通固定翼飞机一样,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直升机飞行性能的要求也日益提高。通常直升机有一些与普通固定翼飞机相似的飞行性能要求,例如:
最大平飞速度(Vmax)
最大巡航速度(Vcmax)及经济巡航速度(Vce)
使用升限(或动升限)(Hs)
最大爬升速度(Vymax)
航程(L)、活动半径,转场航程
续航时间或续航力(T)
除此之外,直升机有以下几项特有的飞行性能指标:
垂直爬升速度(Vyv)
悬停升限(或静升限)(Ht一其中又可分为无地效悬停升限和有效地,悬停升限。
例如英国的韦斯特兰30直升机,其最大巡航速度为222公里/小时,最大爬升速度为11米/
也秒,最大航程为956公里,垂直爬升速度为3米/秒,无地效悬停升限为274米,有地效悬停升限为610米。
上张2叶桨  有类似平翼装置的真机机

网友B:
字太小了,看的好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太小了,看的好累

带个放大镜看就OK了

网友:
千古之迷解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挥舞铰是什么样的?楼主能给个图吗?严重请教

实际上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叶片和主轴之间用个铰链连接(有一定夾角),遇突风时叶片能上下活动,这里只是理论。新材料的出现,实际上挥舞铰有多种。有的是采用有弹性的复合材料,有的则类似普通铰链。

网友:
我试过,450不装平衡翼,结果升降副翼全无反应

网友:
谢谢LZ,明白了

网友:
楼主讲得非常的清楚呀。

网友:
楼主真是好人..

楼主:
挥舞铰工作原理

当突风来时,迎风面的桨叶会上升。当桨叶上升后,在挥舞铰夹角的作用下迎角减小(螺距减小),叶片升力开始降低桨叶下降。反之桨叶下降迎角增加,升力上升、桨叶开始上升,这就是挥舞铰的工作原理。那为什么要用挥舞铰呢?首先来讨论一下桨叶在旋转中的受力。当迎面突风和桨叶成90度时速度=V+W,当和桨成270时=V-W (V桨叶圆周速度,W突风速度)。由以上得知桨在旋转一周的受力是不均匀的,这样造成飞行不稳定,所以要安装挥舞铰来平衡各桨的受力。

网友:
洗萝卜有三桨的拉玛啊,有人在飞吗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C:
“当直升机前飞时,桨叶绕挥舞饺上下挥舞,这样会使旋翼的旋转角速度发生变化,桨叶向上挥舞时,旋转角速度要增大;桨叶向下挥舞时,旋转角速度要减小。”............

   这里有点搞不懂,为何“桨叶向上挥舞时,旋转角速度要增大;桨叶向下挥舞时,旋转角速度要减小”?楼主能否解释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直升机前飞时,桨叶绕挥舞饺上下挥舞,这样会使旋翼的旋转角速度发生变化,桨叶向上挥舞时,旋转角速度要增大;桨叶向下挥舞时,旋转角速度要减小。”............

   这里有点搞不懂,为何“桨叶向上挥舞时,旋 ...

请看这里 当突风来时,迎风面的桨叶会上升。当桨叶上升后,在挥舞铰夹角的作用下迎角减小(螺距减小),叶片升力开始降低桨叶下降。反之桨叶下降迎角增加,升力上升、桨叶开始上升,这就是挥舞铰的工作原理。那为什么要用挥舞铰呢?首先来讨论一下桨叶在旋转中的受力。当迎面突风和桨叶成90度时速度=V+W,当和桨成270时=V-W (V桨叶圆周速度,W突风速度)。由以上得知桨在旋转一周的受力是不均匀的,这样造成飞行不稳定,所以要安装挥舞铰来平衡各桨的受力。

楼主:
沉的太快了,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讲的很好!顶!有一点不是很明白,能否将平衡翼工作时的受力情况给再讲一下,:loveliness: 谢谢!:loveliness:

楼主:
楼上朋友,副翼工作是这样的:倾斜盘(十字盘)通过连杆控制副翼迎角发生变化,由空气动力使副翼产生周期性变化。副翼周期性的变化,通过连杆控制主旋翼发生周期性变化,来控制飞飞行。这就是希拉操纵系统,用小的力操控副翼迎角偏转,空气动力使副翼产生较大的力控制主旋翼。但副翼同样会受气流的影响,安定性能并不理想。要使它变的稳定,在副翼和旋翼外端加些配重,会有很好效果。

网友:
又学到了,顶

网友E(2007-10-07):
了解到一些基本知识,谢谢

网友F:
多桨的飞机不好控制,还是两桨的好控。我自己做了一个4桨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623
,升力很大,油门推到1/3就可以起飞了,但是不好控制,

网友G:
好文章,可是看不明白。學習中。
頂一下

网友H:
呵呵,虽然是老贴了,也顶!

网友I:
原帖由
gd163
于 2007-10-7 22:08 发表
呵呵,虽然是老贴了,也顶!

网友J:
還沒空細嚼 先謝了

网友:
好帖应该顶上来。

网友K:
我有个不同的看法与楼主探讨:两叶桨有挥舞铰(水平铰)无垂直铰,多叶桨两个都有。水平铰使桨叶能在水平方向活动,当桨迎风时桨叶后摆使桨的有效迎风面减小从而减小升力,顺风反之。垂直铰使桨叶能上下活动,当迎风时桨叶上摆使有效桨距减小,顺风反之。两叶桨有翘翘板效应无需垂直铰,因而结构简单。模型机其实也有水平铰--桨夾。调试的一个要点就是桨夾螺钉不能上的太紧,这样桨能水平摆动类似水平铰的作用。
欢迎大家来共同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有个不同的看法与楼主探讨:两叶桨有挥舞铰(水平铰)无垂直铰,多叶桨两个都有。水平铰使桨叶能在水平方向活动,当桨迎风时桨叶后摆使桨的有效迎风面减小从而减小升力,顺风反之。垂直铰使桨叶能上下活动,当 ...

                   请您看一下真直升机,双叶桨是没有挥舞铰的,而是简化成跷跷板的形式。模型机上的"桨夹"是不能当挥舞铰使用,横轴上的几个O型胶圈才是起作跷跷板的作用。挥舞铰并不是简单的铰链,它是起作调节桨叶迎角大小的功能。

网友:
好贴,收藏了,这种贴越多越好,简洁但很有分量。

网友:
我犯了个错误:挥舞铰是垂直铰。模型机的桨夾有类似水平铰(摆振铰)的作用。经过讨论才能搞清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多谢楼主。推荐一个网站:www.afwing.com有一篇文章讲得很专业:像鸟儿一样腾飞
晨枫
原载西西河

楼主:
欢迎探讨,谢谢推荐的网站!

网友L(2008-01-04):
铰是不是副翼哦?

网友:
好贴,拿下慢慢看。

网友:
慢慢品位中!~~~~~~~~

网友:
长知识了。感谢LZ

楼主:
引用 网友L:
铰是不是副翼哦?

  “挥舞铰”不是副翼哦!

网友:
很好的贴

网友:
好贴 长知识了!~

网友M(2012-10-09):
太好了~挖坟科普贴!

网友N:
明白了,双浆结构简单,载重少,多浆结构复杂,载重多,

网友O:
技术贴必须顶

网友P:
虽然没看太明白但是感觉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Q:
老师有理,学生拜读

网友R:
温习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