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虾帮忙看看!

楼主(2007-01-17):
大家,我是才来的新手,,,,,大家帮忙看看这种电池可以用不。我想玩海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这个电池是不行的电流太小,还是在坛子里多泡一泡在下手比较好!

网友:
这个可以用在遥控里面  得 找三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是不行的电流太小,还是在坛子里多泡一泡在下手比较好!

是的,放电电流太小。

楼主:
哦,,,,谢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
用180双电机的那种小小小船倒是可以的,不过要两并两串,估计可以跑半个小时,累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