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刚做的Pitts双翼,请各位帮忙指导下

楼主(2007-01-17):
先来一张全身的

电机是这样装的

再来张肚皮的

电调和接收的位置,大家帮我看看对不对
接收太大了,先占个位置

这是电池的位置,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贴背胶的位置

最后来张尾巴的

我想用BB的3S电池,还不知道这个浆合不合适,电机是银燕2215KV1200的

楼主:
错了 KV1000,全重420g

网友:
炭纤管只用纤维胶布这样粘结实吗?

网友A:
放哪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哪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平衡.

恩 你说的正是我要问的
因为我的初学的菜鸟

网友:
飞成功了吗?样子好象不太漂亮。

网友:
算很漂亮了........做得不错拉.......

网友:
如果是银燕的2215KV1200,你上1047,最大电流会在23A或者以上,所以,1000MA15C要干掉
上GWS9050,最大电流18A,所以,也有可能干了.......但是再小的浆就没力了,只能自己飞得温柔点好了啊

楼主:
谢谢啦 :loveliness:
我准备搞好重心再起飞的

网友:
忘了说,飞机做得很漂亮和细致

网友:
哈哈,是兄弟的第一架自制飞机哦,支持!非常漂亮!

飞机看起来不太结实啊,不过凭你的技术,小心一点应该没事。

期待周末的爽飞!

网友:
哈!小沈第一次做飞机就这么漂亮,真是难得.这款银燕电机是以前出的老款,银燕电机有一个最致命缺陷就是固定电机轴只有一个螺钉,而且轴上没有凹槽,锣钉很难拧紧,稍一用力拧肯定滑丝,要经常检查下轴是否松动.去年航展上我曾经跟厂家探讨过此问题,他们也认同,不知现在是否有改进.
另外这机用2212KV930,小B牌11V电池应该会有很好的表现,建议换电机或换8寸桨当练习机飞飞也不错.

楼主:
恩 好的
谢谢王哥

网友:
电池尽量往前放吧
重心应该在上翼前缘和下翼前缘中间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