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SJM双桨调整问题。

楼主(2007-01-17):
发现机机有双桨,飞没超过20分钟呢。请问怎么调整呢?或者给个链接就好。谢谢咯

网友A:
调整桨的攻角就可以了。其实就是调整连接桨的那一个连杆的长度。

网友B:
调节双桨很重要:loveliness:

网友C:
我以前的方法是:先找两片不同颜色的贴纸贴在大桨末端,开机,看清楚那个颜色在上面,把相应大桨的这根连杆调短,再试机,如此反复。
有一段时间炸得多,懒得拆,就用两个大力钳用胶垫垫住一个夹住桨夹头一个夹住桨夹摇臂往下掰一点点,这个方法最快,但不宜提倡,太暴力了。
现在连纸都不贴了,随便挑一根连杆调,调短了不行就调长,更不宜提倡,太随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