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强的电机

楼主(2007-01-17):
一个不错的设计

电机,很厉害,反扭力也大

两块电磁铁

电机轴

另一个角度

马力强大,不敢用在飞机上,大家说他能干嘛

网友:
仪表风扇。

网友:
  类似吹风机的

网友:
有多强啊,串极电机

网友:
第三图是碳刷吧

网友:
这电机功率很小的,我估计不会超过20瓦

网友:
这是交流串激电机吧,功率不大的,气垫床的充气泵就是这种电机,我的第一次用就烧了

网友:
这是小吸尘器里的串激电极,功率估计400W左右。不算大,但发热和严重。

网友:
这玩意我拆过一个,转速好高啊

网友:
有励磁绕组的发热量巨大,和启动电机差不多

网友A:
这玩意拿来玩线操纵,顺便放根220V交流电线过去

网友:
要重新计算,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拿来玩线操纵,顺便放根220V交流电线过去

当初我这样完电动线操纵的,不过是背个电瓶...因为那时侯没有遥控器,,对模型飞机啥也不懂,唯一的资料就是一本介绍航模的书...
哈哈,现在想起来那时真寒酸呀

网友:
在老式的电唱机里用的交流串极电机就这样,扭力很大,但是转速较低,每分钟72转或者36转.直接驱动唱片的。

网友:
??????????

 第3张如果没记错应该叫:碳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