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木头做的船,打什么样的泥子

楼主(2007-01-17):
本人用木头做了一个船,表面不光滑,想打一下泥子,不知打什么样的泥子,请教各位老大指点一二。

网友A:
上油漆店,用石灰粉+水,拌成糊状,然后掺入少许清漆即可,然后用500号以上砂纸打磨.

网友B:
如果是高速船,最好用环氧腻子,也就是用双管装的环氧胶加点稀释剂再加滑石粉调成腻子,完全固化后先粗砂再精砂,完成品精度高强度好

网友:
原子灰也不错!砂纸也很好打磨后而且很平滑,使用也方便,按比例加固化剂15分钟左右就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