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完整的飞了江鸟的两块电池

楼主(2007-01-17):
加上中间的短暂休息,调整,总共超过70分钟,手都软了
基本5分钟一个起落,
电池微温,可见对电池没啥负担,唯一缺点就是电池的线太长了
马达很热,不过手可以放上面,一回儿就凉了。不知道是不是内转子马达都比较热,呵呵
尾马达微温,是一个旧的4#的N30尾马达,效果还不错,呵呵,看来N30还是很不错的,不过用雷鸟原配的尾齿轮似乎不行
电调没有温度,呵呵,18A的电调开雷鸟看来真是小菜啊

网友:
  俺的电池经济实惠

网友A:
雷鳥確是省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雷鳥確是省電

大部分东西都不是雷鸟的了,呵呵
旋翼头是华科尔4#的(把主轴锯短了),舵机是ESKY的,电调是好盈的,尾电机是华科尔4#的N30,尾齿轮是华科尔4#的
电池是江鸟买的7.4V2400mah的,充电都花费3个多小时,555555555555555
不过大桨和尾桨还是雷鸟的,呵呵

网友B:
2400的电池,太大了吧,过长的留空时间会给操控者一定的压力。个人认为参考油机,一个起落8-10分钟为宜,当然这个时间是指做一些动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00的电池,太大了吧,过长的留空时间会给操控者一定的压力。个人认为参考油机,一个起落8-10分钟为宜,当然这个时间是指做一些动作的。

是的,飞直升机是很费精力的,所以最好飞一段时间休息一下,这样也有助学习

网友:
用11.1v的好還是7.4v的好?  我用lama的7.4 飛的不高, 尾也鎖的不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