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头罩的讨论

楼主(2007-01-17):
看到不少模友在飞行时都套上机头罩,好处是美观,摔机能减少损失,不好的是增加了重量,并影响电池散热,不知各模友作何取舍?

网友A:
这还取舍什么????
等你不戴机壳摔一次,你就知道戴机壳的好处了。
那个惨啊!我朋友的ff9原装接收机都摔坏了,电池摔成了“L”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取舍什么????
等你不戴机壳摔一次,你就知道戴机壳的好处了。

而且还要带玻璃钢壳壳

网友B:
还有一点,不戴机头罩时飞机稍微飞得远一点就会辨不清飞机的头、尾啦。
原先都为了好看,把机头罩喷成黑色的,结果一试飞就发现了好看不中用,现在都是把机头罩喷成很艳丽的颜色啦,这回是一举两得——既好看又实用。

网友:
裸奔要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不戴机头罩时飞机稍微飞得远一点就会辨不清飞机的头、尾啦。
原先都为了好看,把机头罩喷成黑色的,结果一试飞就发现了好看不中用,现在都是把机头罩喷成很艳丽的颜色啦,这回是一举两得——既好看又 ...

看不清方向炸机是最无谓的炸机原因……

网友:
最主要是让你看清楚飞机的状态~~~~~~~~~~`

网友:
对,,我也有次看不清状态,差一点儿撞到自己了,,当时不知道怎么打舵了,就是没戴机头。。所以一定要戴头套哦/////////

网友C:
x罩是一定要戴的。不然会下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x罩是一定要戴的。不然会下垂的。

网友D:
看看冰人的下场  就知道要不要带机头罩啦

网友:
看看做成这样是不是可不用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冰人的下场  就知道要不要带机头罩啦

  哈哈哈 他在等我的头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