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一下 接受的供电问题

楼主(2007-01-17):
请教高手:接受机是单独供电好还是从电调中取电,另接受使用的电压是根据
舵机
来的还是根据接受机本身?我用的SG5010标准舵机, 另:我还有一个玩具船原配的7.2的
电池
,能否拆掉一节,做接收电用?

网友:
接受机从电调中取电方便很多,能减轻船的重量(接收电)与故障机率。接收电的电压一般用舵机来作指标的吧,不过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宽的,一般标准舵机的使用电压是4.8~6V,将7.2的电池组拆下一个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A:
用小容量的镍电4个做接收电

网友B:
接收机电压不要超过5v.,

网友A:
用我的1/2SC 600MAH电,4个加起来也只有2个SC大

网友:
原帖由
zhangnuannuan
于 2007-1-18 13:58 发表
如果舵机有大量动作的话会很吃电的,特别是一些大力舵机。如果只用4只小容量的电池作接收电一是工作时间不长,另一个是负载时电压容易下降到不能驱动电子设备正常运行,这样的话很容易做成失控,那到时不好彩的话损失就大了。一般的电调都有抵电压保护,这样的用电调来说就是方便了也安全了。

网友:
原帖由
twer
于 2007-1-18 14:11 发表
接收机电压不要超过5v.,
不知是那里的规定

网友C:
因爲就沒規定過~

网友D:
晕倒 这样 UBEC 出5V/6V 6V拿来干嘛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讨论,但是看了以上的观点还是很糊涂.....等待权威的技术分析

网友E:
这个问题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
SG5010,最大堵转电流1A,如果船上没有其他太多设备的,可以就直接用电调抽电.几乎有BEC输出的电调都可以带动2个这样的舵机
但是,如果使用主电压太高10NIMH以上的就不能这样做了,因为BEC功率损耗太大,危急电调安全.
既然是高电压的使用,船也大了,可以用UBEC,不过小心UBEC,干扰和布线自己小心点.

楼主:
如果单独供电的话,船负重大了,不利高速,用锂电是否好些?

网友F:
我用的松下3500mA的电池做接收电,可以连续玩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