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简单讲述一下:为什么真直升机的桨都是多叶桨, 模型的桨都是2叶

楼主(2007-01-17):
有人问:为什么真直升机的桨都是3叶的桨, 模型的桨都是2叶?首先更正一下,真直升机的桨不都是3叶的,也有双叶或更多的桨叶,在这里我们统称它为双叶桨和多叶桨(2叶以上)。我们先来看看双叶桨的优缺点,简单的说双叶桨有着结构简单、重量轻、操纵性好、稳定性好等特点。原理是这样的:当有突风来时,迎风面的桨叶会上升而其它的桨叶会产生受力不均(多桨叶),造成旋翼不稳定 。而对于双叶桨,由其对称的特性。当遇突风时,一边叶片上升 而另一边叶片下降,就象"跷跷板"一样上下挥舞,起着良好的自动平衡作用。即然有这么好的优点,那么真直升机(应该称中、重直升机)为什么不采用呢?这就双叶桨的缺点所至(承载力差)。桨叶的减少,它所承载的能力也会减少。如要承载中型以上的能力,就必须要提高桨叶转速,但不可能是无限的。因转速提高到一定极限时会出现其它技术问题,所以大、中型直升机都采用多叶桨。由于多叶桨存在上面所述受力不均造成不稳定的因素,不得不使用挥舞铰等一些技术来实现稳定。所以结构复杂、重量重等缺点,但承载能力强。说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结合双叶桨和多叶桨的特点,轻型直升机采用双叶桨,中、重型采用多叶桨的道理了。模型直升机是轻中之轻,所以要加个平衡翼的希拉、贝尔混合操纵系统,使它又平稳又好控制。对不对大家一起讨论,大家顶起哈!
当突风来时,迎风面的桨叶会上升。当桨叶上升后,在挥舞铰夹角的作用下迎角减小(螺距减小),叶片升力开始降低桨叶下降。反之桨叶下降迎角增加,升力上升、桨叶开始上升,这就是挥舞铰的工作原理。那为什么要用挥舞铰呢?首先来讨论一下桨叶在旋转中的受力。当迎面突风和桨叶成90度时速度=V+W,当和桨成270时=V-W (V桨叶圆周速度,W突风速度)。由以上得知桨在旋转一周的受力是不均匀的,这样造成飞行不稳定,所以要安装挥舞铰来平衡各桨的受力。

网友:
说得很好,,,,又学习了,

楼主:
挥舞铰工作原理

挥舞铰工作原理:

当突风来时,迎风面的桨叶会上升。当桨叶上升后,在挥舞铰夹角的作用下迎角减小(螺距减小),叶片升力开始降低桨叶下降。反之桨叶下降迎角增加,升力上升、桨叶开始上升,这就是挥舞铰的工作原理。那为什么要用挥舞铰呢?首先来讨论一下桨叶在旋转中的受力。当迎面突风和桨叶成90度时速度=V+W,当和桨成270时=V-W (V桨叶圆周速度,W突风速度)。由以上得知桨在旋转一周的受力是不均匀的,这样造成飞行不稳定,所以要安装挥舞铰来平衡各桨的受力。

网友(2012-02-23):
载人级别以上的直升机就算用双叶的旋翼同样需要安装挥舞铰

网友(2012-10-11):
顶!
由于真机的转速不能跟模样一样快,模型浆叶少则需要更高的转速才够上升的力量。真机浆叶多则需要更大的扭力来驱动螺旋浆。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楼主帮忙解释

网友:
浆叶多应该是为了提高稳定性、可靠性。

网友A:
很有道理。

网友B:
好贴,顶起。虽然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C:
对挥舞铰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D:
原来如此,
顶楼主

网友E:
楼主提到“挥舞”和“挥舞絞”,看来是航大科班生啊!

网友F(2020-05-06):
两叶螺旋桨自动平衡这个说法不正确吧,除非桨夹的作用力不是在主轴上;否则两个桨叶一个上一个下,必然造成对机身的翻转力矩.
双叶桨真机应该很多是在转轴中心有一个共用的挥舞转铰,而不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