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启动电机啊

楼主(2007-01-18):
控是futaba 6exhp 飞机接上
电池
后,各个
舵机
都可以正常工作了,但怎么启动
电机
啊 以前用的wk机,有个启动按狃的,现在这个,只听到电调在叫

网友A:
电调在叫
看电调说明书,设置电调的电机行程以及进角什么的。最好搞个电调编程卡或电脑连线,设置起来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