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齿轮大爆光!!!

楼主(2007-01-18):
 应各大模友需要,我把舵机解体,做了些比较,相关图片见下

一般9克舵机都是这种排列方式,

找了两种不同牌子的舵机比较了一下,一个是齿轮是全圆的,一个是半圆的,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来,我想这不会影响舵机的本身性能,反而会降低自身的重量,
厂家够历害的,“投机取巧”,值得借剑,呵呵

一个尼龙的,一个铜的,不知道哪个会好一点

出线口不一样

下面就是两组数据了,由于外壳不一样,齿轮尺寸就不一样了

以上是我对齿轮的大致了解,请专家门提出疑议,补充说明

网友:
不错··可作参考

楼主:
我个人认为所有9克的舵机齿轮组(包括舵盘),都应该是可以通用的,因为他们的规格都是差不多的,不知道大家的看法

网友:
零号齿用铜齿应该不错的,转速最高,磨损也会厉害些

网友:
本来这些齿轮里电机轴上的小齿最容易坏,把小齿改成铜的就结实多了,当然重量也会加大.另外,把小齿该改成铜的以后,其中最薄弱的就是驱动摇臂的大齿了。不管怎样,小齿换成铜的都对寿命有益.

网友:
这是机械设计中对于各部分零件的设计寿命的均衡问题,按照理论,所有零件的设计寿命都应该接近,但是材料不同,制作技术不同,甚至塑料浇注的温度都对设计寿命有不可忽略的影响,那里最薄弱不是纯理论可以判断的。

网友:
舵机最薄弱的齿轮就是摇臂大齿对着的那个小齿,绝大多数打齿都是它。

楼主:
如果全部用铜的话,会有怎么样的效果

网友A:
零齿轮用铜的没必要 因为他本身受力很小 只是转速高而已
而摇摆臂大齿和驱动齿应该用铜齿最好了

网友B:
当然铜的好

当然铜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齿轮用铜的没必要 因为他本身受力很小 只是转速高而已
而摇摆臂大齿和驱动齿应该用铜齿最好了

就是!!就是!

楼主:
零齿轮转速高,不会坏齿??值得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铜的好

如果全是铜的,那只有烧电机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过年了,有没有哪里搞活动的呀

网友:
差别大着呢

网友D:
最好全是钛合金,电机是无刷

网友E:
我坏的几个舵机,齿轮都是好的,电机不中用,都烧掉,跟着IC也一起烧, 便宜的舵机9G的电机里不是碳刷的,高强度使用很容易造成失控,我可怜的36#直机好几次都是舵机烧掉而失控的,所以现在想找17G的看是不是电机好些,有碳刷或空心杯的应该好些

网友F(2007-02-27):
回复 网友G:
空心杯的电机,价格要贵很多哟

网友H:
最好把高档舵机和低档舵机拆了比一下,看看到底凭什么卖那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