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一定要用调速器吗?如果用机械调速器可以吗?

楼主(2007-01-18):
一定要用调速器吗?如果用机械调速器可以吗?
电子调速受到电压的限制一般的电子调速都是12伏电压的.我想提高电压,用775有刷电机20节3000mA电池,用了好几招办法都不行,现想1.不用调速直接起步可以吗?2.改用机械调速1.2.3.挡加速不知可以吗?请教高手!

网友:
有刷的可以,机械调速器的确可以支持大电压,但不能上大电流

网友:
可以!但起动时不怎么样!

网友:
用电子调速器,在接个bec给接收机与舵机供电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楼主:
电子调速的耐压一般是12伏支持10节电,及时分开给接收机与舵机供电,调速器本身也不可超过此耐电。#2说的有理机械调速器的确可以支持大电压,但不能上大电流。775电机最大输出功率是118W如果电压是24伏那它的最大电流应该是118除以24等于4.9安培, 不知行吗?

网友:
本身工業電機就不是為大電流設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调速的耐压一般是12伏支持10节电,及时分开给接收机与舵机供电,调速器本身也不可超过此耐电。#2说的有理机械调速器的确可以支持大电压,但不能上大电流。775电机最大输出功率是118W如果电压是24伏那它的 ...

“775电机最大输出功率是118W如果电压是24伏那它的 ... ”

不会吧,请问数据从哪来的?

网友:
还是用有刷吧

楼主:
是有刷的啊

网友:
有没有考虑电调带继电器?

楼主:
不解??电调带继电器还是接受器带继电器?能调速吗?

网友A:
LZ是否考虑一下,直接装个开关用舵机控制,反正船在水里基本都是全速跑的,不调速也没关系

网友:
找个台灯的调光开关用舵机来控制它,我想应该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台灯的调光开关是交流调光器啊!船用调速器是直流电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是否考虑一下,直接装个开关用舵机控制,反正船在水里基本都是全速跑的,不调速也没关系

同意
或者找个坏了的舵机(就是齿轮或电机坏了,线路板没有坏的哦),在后面加驱动桥,场效应管就成电子开关了,电流想多大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手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但是不调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但是不调速

原来楼主想调速啊,有办法 :

1.   收一只飞机用的有刷电调(最常见的应该是翼龙升级无刷下来的20A了,听说这个电调还支   持三节锂电池的电压的哦),想大电流就多并几个场效应管就可以啦

2.    楼主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自己做,参照刘老师的贴,精华所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9195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18!!

网友:
用飞高的有刷电调就可以了,我就是,电砡好像可以到20V左右,记不住,你去查一下

网友:
以前用过的。一个很粗的电阻丝,然后一个接触片,用舵机带的
电阻丝成弧形,可以调速,不过当初在少年宫,船体尺寸不合,速度上去了,艇体老是跳 ,竞速艇是蛮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