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无刷电机来了

楼主(2007-01-18):
拿了同事了摄像头,先看看

网友:
不错嘛!多少克的?

网友:
 好东东,是自己用的? 有没奉献的?

网友:
简单

随手就可以做一个

楼主:
连线10.5克,只此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线10.5克,只此一个

从此不用担心尾巴了。

网友:
哪买的,参数呢?

网友:
是自己做的吗,磁铁有没有换,规格说说看.

楼主:
山鹰那里订做的,KV值不知道,说是比N8的低1/3。将CP2的四合一改了一点,再装上了电调电机试飞了一下,两个字——稳——爽。绝对的比N30稳!初时GWS-PG-3感度的太大还出现严重的追尾,调小了1/3就很稳了。美中不足的是,KV值稍为小了一点,右转向的速度我觉得稍微不够快,再高一点就绝对的十分满意!

网友:
哦!原来是山鹰的产品,靓!LZ的是CP2吗

网友:
无刷反应慢啊,还是用碳刷马达直驱尾巴稳些!

楼主:
陈见,没有与时俱进了.无刷要稳得多!原先我也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山鹰那里订做的,KV值不知道,说是比N8的低1/3。将CP2的四合一改了一点,再装上了电调电机试飞了一下,两个字——稳——爽。绝对的比N30稳!初时GWS-PG-3感度的太大还出现严重的追尾,调小了1/3就很稳了。美中不 ...

可用大一点的桨。另外,尽量将上点放在70%-80%左右,这样你就可有20%-30%舵量来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用大一点的桨。另外,尽量将上点放在70%-80%左右,这样你就可有20%-30%舵量来转弯。

上点是指REVO的上点吗?
没有更大的桨了,是CP2和雷鸟的原装尾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点是指REVO的上点吗?
没有更大的桨了,是CP2和雷鸟的原装尾桨

1 是的。
2。KV值可能是低了。另外,感度低一点可帮助。PG-03对右转有限制,你在地上试一试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