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JM320到了,大家的小床车螺纹怎么车的?

楼主(2007-01-18):
我的CJM320到了,大家的小床车螺纹怎么车的?我的需要停车在倒车,跟大床不一样,操作有麻烦.不象大床一样可以直接倒车.

网友A:
工件、刀架、开合螺母都不能动,打反车退回来。再进刀,打正车。反复几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件、刀架、开合螺母都不能动,打反车退回来。再进刀,打正车。反复几下即可。

你的家用车床能直接打正反车吗?我的每反映,必须停车打反车开关才能起作用.大家都来说说自己的小床车螺纹是不是都可以直接打正反车.

网友:
我的直接打开关到反转就退回来了再正转反复!不过我的正转反转的时候有点误差!可能是罗纹间隙不精密的原因吧!

网友:
正转反转的时候有点误差,丝杠与开合螺母间隙的问题,紧一下可以解决。

网友:
小床没有离合,当然要停车才能倒车啦.LZ什么时候上点新机的图呀

网友:
没有离合,可以用耗能制动的方法快速停车,效果也不错。

网友:
有间隙丝杠与开合螺母间隙的问题!好象不完全是!应该是走刀箱里的哪个部分有间隙!还有丝杠的两个开合螺母总是锁不紧!正反转几次就松了!头都大了,有好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CJM320到了,大家的小床车螺纹怎么车的?我的需要停车在倒车,跟大床不一样,操作有麻烦.不象大床一样可以直接倒车.

说到这个问题了,也顺便请教一下有床的高手,家用的这些车床哪一个是可以满足以上要求的?海安?还是D240呢?

网友:
C2就可以,只是买来时没配乱齿盘,螺丝安装孔都在,想要的话可以邮一个。

网友:
机床传动有间隙是必然和正常的,一般没必要消除。应采取正确操作步骤,消除间隙影响,即使普通大机床挑扣倒车前也要先退刀

网友:
#8
小床我没用过的,大床也有这个问题。赞同楼上的意见。

网友B(2007-04-25):
乱齿盘怎么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乱齿盘怎么用的呢?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楼主上图给兄弟门看看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乱齿盘怎么用的呢?

顾名思义,就是乱来一通

网友:
不识字,只会看图,

网友:
除非你的床有离合,没有的肯定要停下来,大车床的传动系统就像汽车的一样,有离合有刹车能倒车和换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