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教LAMA V3怎么改无刷~

楼主(2007-01-18):
请教LAMA V3怎么改无刷~
:loveliness:

网友A:
要独立接受, 电调的工作方式可能和传统的不一样, 陀螺仪在共轴机上貌似不是第一需要吧

网友B:
http://tw.pg.photos.yahoo.com/ph/n123081961r/album?.dir=cb96scd&.src=ph

网友C:
系不大的

网友D(2007-03-10):
原帖由
wwlcc520
于 2007-1-29 16:40 发表
系不大的
 外星球语言:“效果不大!”
大工程啊,这种电机很容易就烫手的很,不知道会不会烧掉!
以上改装费用应该可以直接买个进口的动力好一点的双桨机了,手痒痒的除外!

网友E(2007-05-06):
lAMA升级空间不大,没必要改

网友F(2008-01-14):
有兴趣就可以改,没兴趣没意思改.
改装后性能比原来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