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 尾翼面积过大都有什么坏处?

楼主(2007-01-18):
我能想到的两点坏处是:
1. 增加了不必要的结构重量;
2. 过于稳定,使得机动困难。
====================
请着重分析对3D机的影响
======== =========

网友A:
3D机的尾翼??没玩过。
印象当中尾翼一般产生负升力的,尾翼过大,似乎对主翼的升力有不良影响……而且尾翼大了,一般舵面也相应变大,似乎应该变得更灵活,刚难操控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