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几个黑鹰400的问题

楼主(2007-01-18):
飞了半年多的lama 每次户外飞都不是很爽 打算搞真真的模型 也多接触点模型的知识 由于预算有限 也因为是菜鸟 想先从黑鹰400入门 不知道黑鹰400的飞行品质怎么样? 能不能满足一般的飞行? 如航线 3d目前不考虑 谢谢了 各位大虾
请给点真诚的建议

网友A:
个人感觉,雷鸟合适新手,黑应全配好后需要很多米。

网友B:
黑鹰也很不错的,飞行成本低,现在黑鹰很便宜的
仅仅悬停,航线的飞机,黑鹰400不比雷鸟贵多少,但是jj就强多了
雷鸟主要还是休闲玩的,呵呵,这也是俺为啥买个雷鸟不买黑鹰的原因,雷鸟也花了1100多了,黑鹰用TDF的控全下来能飞1500也差不多搞定了

楼主:
是的 我也主要是看黑鹰空机便宜 才400多 国王那配件也足 就是不知道这个黑鹰飞起来稳不稳? 飞行的品质高不高?如果在机子调好的情况下 还是晃来晃去的 对于自己技术的提高就比较有困难 不知道哪位飞过黑鹰的兄弟能不能现身说法下 本人前端时间一直在考虑sjm400................

楼主:
再说下本人打算的配置 遥控打算用6exhp 因为听说这个遥控器油门螺距曲线有5个点 看了论坛上的帖子 发现5个点飞航线 3d都已经够了 就打算用这个 陀螺也打算用gy401 大件主要是这两件了 舵机就不考虑数码的了 毕竟还是菜鸟 以后可以考虑 动力现在的搭配也很多 就打算用国王的无刷套件 兄弟们帮偶看看 这个行不行

网友B:
晃来晃去还是技术问题吧,呵呵,电子设备可以多投入一些,机身没有几个钱,呵呵
没飞过,象华科尔4#这种粗糙的机器调好了也还是挺稳的,呵呵

网友C:
用好的设备吧,飞起来感觉都不一样;
我的第一架是450,就是当时听了老周的,舵机还换成了9650 + 401;后来觉得炸机成本太高,一个月前刚换成E-Sky了:一点感觉都没了-------抗风性不好,锁尾就更别提了,玩了两天就送人了;
大飞机飞行成本是贵了些,但玩这个本来就是为了自己开心,只要小心飞,尽量减少炸机次数(至少我还没想参加什么比赛,只是自娱自乐),成本还是可以接受的;主要大飞机的感觉还是过瘾。 :)

网友D:
对米不是太充足的单独玩家,黑鹰确实是不错的选择。
配件便宜,机机还是比较结实而且灵活的。

网友E:
配件最便宜的应该是亚拓的 副厂便宜 选择又多 飞机又不错 现在很多仿亚的金属整机 做的也比较好 不如 固朗 和维英

网友F:
米多亚拓+10XFF99X2;米少雷鸟。搂住也只是刚淘汰LAMA。。。。。

楼主:
谢谢各位的的意见 计划投资5000 不知道5000内怎么样的配置比较好 谢谢哦

网友B:
5000........
买黑鹰的话可以配到最顶级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