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5里怎么关掉3D模式

楼主(2007-01-18):
玩着玩着,也不知动了什么就变3D了。我可不想现在就练3D,1D还没学会呢

网友A:
自己手动关……

楼主:
可我的是四通的控啊,天知道它哪里弄出来个3D模式的。

网友B:
选那个30级的,有练习架的那个直机.就行了.
如果想别的机机也是普通模式,就要编辑飞机.在软件接收机的选项里自己改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

网友C:
选没有3D提示的JJ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