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红外平衡仪PCM接受机为什么要加舵机缓冲器

楼主(2007-01-18):
只知道PCM和PPM解码上区别,难道输出上也有区别!请教高手!

网友:
这高级东西看都没看过,沙发过来看看

网友A:
可能是控制方式不同,那个缓冲器估计是个转换器

网友:
这个没想明白,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控制方式不同,那个缓冲器估计是个转换器

谢谢!请问波形转换,为什么只用一个缓冲器就可以了,具体如何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