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线用电动遥控车,坛子里有兄弟知道吗?

楼主(2007-01-18):
单位接了个项目,要做生产线自动运货车。时间比较紧,所以想找个现成的车或车架来改造。自重加货重在200斤左右。车大小最好在100cmX160cm左右。大家有了解类似的东西吗?那里有卖、生产类似的东东的? 谢谢。。。。
我现在正在查看有没有大一点的玩具车呢。。。。

网友A:
芬兰的一些啤酒厂就这样用的.提货时都是机械臂提货.人所干的事就是等在货车旁

网友B:
“生产线自动运货车”的价格是多少啊?
否则怎么给你参考出主意啊?

网友C:
玩具车很少有200KG的啊
流水线下来的要自动货运多数情况下都是一整套物流系统
自动叉车 货价 监控中心 叉车用激光引导 价格不菲哦 当然效率也很高 在叉车路过的地方都有发光装置帮助引导的

网友D:
自动寻道的小车作一个是很简单的,搞两个对对射光管就行了,不过生产用的,可靠性及电机功率都是玩具级的寻道小车不能相比的,所以价格也不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