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喷气飞碟

楼主(2007-01-18):
我想把涡轮机的,喷气用4根或多根管子输出.管子的尾部有可以控制上升,和前进的喷气孔.向飞碟形状.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A:
 有一定难度

楼主:
太冷清了

网友B:
這是很費錢的~

网友C:
3#楼的,这东西的油箱在哪儿啊,估计烧不了几分钟。

网友D:
3# 那似乎美国也有人做出来了哦??除了喷的方式外,还有用风扇的。 。据说开始批量生产了。好象并不贵(我是说风扇的)
 楼主要搞的话,,涡喷装中间吧,然后从中间喷下就可以了。。。但是1支很难说稳定不稳定呀。。。要么至少也得3直吧。。。。这样就比较稳定了。 。至于左右前后控制,在排气口的地方用叶片的话,,,或者在飞碟旁边装函道风扇, ,,前者更省钱点吧(也许不省)后这更容易控制

网友E(2008-01-14):
推力平衡控制问题

网友F:
不好控制

网友G:
图片是用等离子发动机的不是涡喷。

网友H(2008-02-25):
美军神奇的盘形飞机,LZ可以参考一下。